[未解决]
电脑一装系统就自动关机是哪的原因

楼主(2012-05-09):
台式机,进PE正常,ghost也正常, 但是一装系统就掉电了。然后开马上又能开起来。主板是南北桥集成的。加焊了桥故障依旧,谁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现在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 因为换块主板一切都好了。 但是这块主板该如何去修,问题出在哪,谁能提供点思路。。。

网友:
看看散热怎么样,或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良造成的呀,你上点导热高换个风扇再试下。

网友A:
扫描下硬盘  。。

网友B:
换电源试一试吧 或者数据线

网友:
系统释放了吗?是不是供电不足呀。我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个功率大的atx电源就好了

网友:
供电不足,不一定就是装系统的时候掉电

网友:
电源很大关系!

网友:
硬盘换一 个试一 下 ,要 不就是风扇散热不好

网友:
电源换一个看看,pe没有加载常用硬件,相当于没有穿上衣服。以穿衣服就有分量,供电不足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下硬盘  。。

扫描过了。没有任何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试一试吧 或者数据线

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就是一到安装过程就掉电, 其他时候不掉。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试试,也许是相关驱动跟硬件不兼容,自动重起

网友:
我手上有一张也是这样,一装系统就断电,入2003PE也断电,入WIN7PE正常,不是温度问题,找不到BIOS刷,放弃了

网友:
CPU风扇散热部够吗

网友:
很多情况都可以导致这样的故障,用排除法先排除网卡声卡,通过禁止可以排除。然后检查电源电压,特别是内存和cpu供电部分的。

网友:
是不是装系统不打驱动试试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我做笔记本出现过这个情况,是因为散热问题,

网友:
{:soso__12636303319919066054_4:}拆外设

网友:
为了积分。。只求一板凳

scq330 -8 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量测主板的阻抗和电压是否正常,主板温控也量一下。

网友:
装系统时是装到那了  是拷不进去就死机 还是装驱动时死的啊

网友:
很多问题集成的一块板,凝聚的都是经验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了,主板问题,怀疑是bios,顾客不让修,没办法

网友:
我遇到过有一块板子,裸板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进pe也没问题,上硬盘进系统就掉点,散热正常,我测很久没有找出毛病。后来我把cpu坐边上的电容全部换掉,故障解决。

网友:
散热问题。主板上风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啊

网友:
本本散热正常吗?

网友:
散热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过来围观的,   可以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不打显卡驱动可以进XP,
可能显卡坏了
也有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最小系统下,排查硬件问题,进BIOS里,关掉网卡,USB及没有用到端口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我都遇过这个问题。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换个音卡试一下,有时候音卡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BIOS驱动不兼容吧

网友:
估计是CPU线路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一步一步去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还是考虑是桥的问题或是你主板供电有问题,供电不足如场管功率不足或电容轻微漏电

网友:
内存及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散热和电源要注意一下,虽然你换过主板好啦,但是你要确定两块主板的功耗一样,如果你后来换过的主板功耗低,自然就好啦。

网友:
没有经验,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曾经有一主板装系统后(装过几个系统版本),一上网就重启,多方查找无果,最后放弃。

网友:
这还是换主板好点 难得乱费时间

网友:
内存会不会呀 ????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这样。换是就一次

网友:
安装驱动的时候,把勾全部去掉,不大驱动,试一试。还有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如果问题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可能是散热不良引起的掉电

网友:
你看看GHOST完系统,重启后装系统是不是总是到哪一步就断电,如果总是到哪,就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是加载什么呀,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温度不对吧?或者bios报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喔,

网友:
楼主解决说下经验哈

网友:
没有碰见过,搞好分享一下

网友:
是定时掉电么?? 看看散热、温控。

网友:
我的估计是供电不足,或是温度高了。看看散热。

网友:
应该是硬盘分区表错误。或或者是病毒造成。把硬盘格一下,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当然也可能是cpu或者是桥高温。加强散热。

网友:
风扇有问题 检查CPU扇热问题

网友(2012-11-14):
我认为多数是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