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反应好慢

楼主(2012-05-09):
一款DELL M501R-M5010,,客户说新机买来两年不到,开机15分钟后,通风 口感觉有点烫手,我试了下,至少比我的笔记本温度要高好多,,重装过系统.也拆开清理过灰尘.但还是很慢.硬盘也检测过.没有坏道,但就是搞不灵清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这么慢呢..不是卡,是慢好慢.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大家来说说,谢谢了!难不成CPU坏了?

网友:
重装 系统 -  清理风扇、

网友:
系统问体嘛!!

网友:
那清除COM一定OK

网友:
全盘格式化试试 直接分区。

网友:
笔记本我碰到的都是硬盘问题,有硬盘换一个试试就清楚了,或者用线外接3.5的硬盘

网友:
换个测试HDD试试呀,清完灰也得看看温度正常不

网友:
f范围大了去了

网友:
换另外一块硬盘试试

网友:
能告诉我电源是原装的吗?如果不是原装电源就会变慢、因为Dell的原装电源接口里面有一根探针为16V、如果这根探针电压不够电脑就会运行变慢

网友A:
楼上高手,也有可能CPU 缓存损坏,用软件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高手,也有可能CPU 缓存损坏,用软件测试一下看看。

换一个U试一下就知道了、关键是要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2012-06-25):
先换系统 清洗风扇 加虚拟内存

网友:
用CPUZ看一下CPU的运行速度,如果跑PI都不能全速那可能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再看一下CPU与散热片之间的硅脂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cpu电脑启动项开多了吧。进诊断工具里看看。

网友(2014-01-05):
我也遇到了。Cpu 内存 硬盘都换了  还是好不了,北桥也重新换了一个

网友(2014-02-24):
这还行呢,我遇到的M5010从一开机显示LOGO就是一行一行(真是逐行显示啊!!)……

网友(2014-06-25):
今天也遇到了,清理过,硬盘也没坏道,全部格式化,重新分区,安装系统很慢

BIOS里不会。SONY的 VPCEA38EC型号。不知道怎么问题,CPU使用率很低

网友:
这种一般是外设或南桥出了问题,设备 一直占用了总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