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900KS 显示器电源炸

楼主(2012-05-09):
接2台优冠VIEWG-900KS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板炸的面目全非, 保险桥堆场管以及一些小贴片电阻都看不到参数了,哪位大神有成功修复经验的指导下,小可不甚感激!
显示器

网友:
烧得严重的就换板吧,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烧的太严重的 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换版吧

网友:
淘宝上只有4灯的卖,我这个是双灯的啊,我也想换的,再来就是换通用驱动板加12V适配器,成本也高了

网友:
要么就是买非原装双灯,要改板,最不和谐的就是电源接口位置很蛋疼,

网友:
直接报高一点吧,修起来也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