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不通电?怪了

楼主(2012-05-09):
查开机电压 CMOS 晶振 IO  无短路 都正常 就是不通电   强行加电有时可以有显示 有时无复位  不知如何下手了 郁闷啊

网友:
MS-5 (W83302D) 可能跟开机有关,查一下吧

网友:
绿线入的两个三极管换掉试下。

我也觉得是三极管

网友:
主板上面是不是有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