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亮一下就灭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09):
这种机机型有两种常见故障:
一、高压问题。高压线圈,升压管(9971GD),灯管。最肯坏的是灯管。灯管一般是接头处漏电导致保护,灯管自身没老化,重接一下即可。升压管和高压线圈要用同型号代换,特别是高压线圈,有点特殊,引脚绕组不一样。如果确定高压部分没有问题,那就是第二种情况,直接写MCU程序。
二、驱动板的MCU程序出错。附:MCU程序。
机型说明:HP W1907 液晶显示器 MCU PM25LV010 程序 读出版本:C6CC
                驱动板芯片:TSUM56AWHK-LF-1
                驱动板编号:490481300600R      1L1F-027  REV:A
                液晶屏型号:MT190AW01

HP W1907 TSUM56AWHK-LF-1 490481300600R C6CC.rar

网友:
这程序咋个写呀 ,从来没整过

网友:
拆下芯片用编程写。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 和驱动板 电源部分才去修

网友:
写MCU程序可以用编程器。。

网友:
我咋不能下呀,下后是不是刷在SST那个上面呀

网友:
刷写方法:将芯片取下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了,,25开头的那芯片

网友:
部份机子, 出现接好灯管后还会保护。

如果高压板3脚接地去保护,会引起一边亮,一边暗。 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就可能有一边的灯管老化了。

网友(2012-06-08):
对于这种情况我都是去保护的

网友:
2243 也是这毛病  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