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只要一上显卡就不跑码。

楼主(2012-05-09):
可以排除显卡问题,因为换过好几个了,显卡是G86-740的,不上显卡测试跑码,做了好几次了,不可能每次都做短路,拆下测试就跑码。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显卡

网友:
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

网友:
应是拆黑胶时导致BGA焊盘掉绿漆了,你把显卡重新作上时会连锡的原因。
同意楼主:
2.5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华翔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焊没焊短路就看你的焊接水平了,还有你的BGA机子,主板变形没有

网友:
你看一下板子上有没有掉漆

网友:
南北桥有没有冒珠啊

网友:
建议换显卡板试下,应该是没做好吧
同意楼主:
3.0
贰修哥
同意楼主:

网友:
百分百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上完后可以先去测量下阻值呀

网友:
应该是你焊盘问题引起BGA焊接短路!

网友:
你确定你做BGA成功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外围电路出现问题 查一下电卡背面的电容是否都有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纠结,遇到这样的人不多,搞定的人几乎没有

网友:
再努力学习吧

网友:
干T61 就真的要技术咯 呵呵

网友:
建议先把焊盘掉漆的地方涂上绿油烘干,显卡做好后测试一下阻值,再就是一定要确认显卡芯片是好的,要么白忙喽。

网友:
期待楼主的最终解决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