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温度

楼主(2012-05-09):
我卖出去的的电脑,我也是小白一个,我以前卖出去的电脑今天早上客户说开不起机,我把主机拿回来检测,检测卡没有跑,我想应该是CPU没有工作,CPU散热器拆下来用手抚摸啦一下CPU只有一点点温度,而且温度上升很慢很慢,换啦一块CPU上去同样温度,请问一下大师傅们,这个是主板上什么地方的问题,也许是不是CPU脚接触不好?

网友:
先别去管温度。
上假负载,量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cpu不工作问题太多了,不懂修直接换板吧

网友:
   你要是不会修的话,直接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