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一个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12-05-09):
PQ40  不通   4脚有19V  1脚没电压   2脚2V 左右  不正常
+VH28是28V     ACOK#5V  正常
PR27   PR28电阻都正常在路测

网友(点评):
PQ03是P沟道MOS管,acok#5v,已截止。pq40是n沟道mos管,1脚没电压,已截止。这是你的结果,其他你没有数据,无法判断

网友:
ACOK#  5V是不正常的。应该是低电平PQ40才可能通

网友:
PQ3截止,PQ40是个NMOS要高电平才导通。

网友:
ACOK#应是低电平PO3不能导通才对

网友:
这只是个局部电路,楼主应该看下ACOK出处,一般是分压吧

网友:
ACOK#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可能是冲电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只有 ACOK#为低电平的时候,PQ40才能导通!

网友:
AOCK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怎么从图上没看到PQ40有第2脚呢?还有楼主想问什么?请说清楚点

网友:
ACOK IN 与ACOK #正常应该ACOK有高电平导通PQ40,ACOK#应为低电平,现在反过来了

网友:
PQ40不是用芯片控制,直接把PQ3场管,拆了,得了,

楼上的说的都挺对的,aock#应该是个低电平 的,!

网友:
第一:ACOK#应该是0V才正常,
现在AXOK#为5V,不正常 ,PQ3直接接地,28V分到PQ40的G极电压应为11V,G极11V所以PQ40的S极电压一定会小于11V。

第二:
现在你测到G极没电压,说明PR27与PQ40的G极开路了,或者PR27阻值已变得很大。

所以先跑PR27到G极的线路,再次查一下AC_OK#源头

网友:
查下ACOK是那里发出来的,这个信号应该低电平有效

网友:
就此图偶来帮你分析下吧:首先插入适配器,产生一个19V左右的电压经滤波电容PC9,过电感PL3/PL4到VA点以上如果没问题仍然为19V左右,再经PD17普通二极管产生压降后的电压过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即+VAO电压,应该在18V左右;送往N沟道MOS管的4脚;此MOS管要先导通必须1脚大于4脚5V左右才能完全导通;首先看ACOK_IN应该为高电平,过限流电阻PR26产生信号BATDIS_G应该仍然为高电平;+VH28过电阻PR27一方面去N管PQ3的3脚,此时PQ3截止,而另一路与BATDIS_G电压相与,在PQ4正常用情况下,1脚完全大于4脚5V左右,沟道完全导通,这里PC14是充电电容,不去理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用电池的时候才会用到!随后产生+PRWSRC也为高电平!

网友:
广达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建议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直接点把电导通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