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9):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主板为上电无复位,基本电压都有,内存1.8v,cpu1.02v桥1.09,主板为双BIOS,如果有人遇到这问题可以刷BIOS,我在这说下,帮弟兄少走弯路!刷第一个BIOS U2.0的版块,
刷BIOS

网友:
是个新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谢谢

网友:
无复位,刷BIOS就好了???第一次见到

网友:
我遇到CQ41有这样的,两个BIOS,EC一个,南桥一个。

网友:
台式机和笔记本不一样,台式机只要把两个BIOS对换一下就可以,笔记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