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触发掉电,偶尔可以正常用 触发断电后才可再次触发

楼主(2012-05-09):
接到一个IBM T60的机器,拿来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但用了一会就断电了,再开机也开不了,拆了电池后装上再可以开机,但不亮机了,所有的指示灯都灭了..拆开机器,发现小强还在里面跑来跑去...这场景我当时就蒙了...没有照相机拍下来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啊..用酒精洗了板后,风枪吹了一下,板发热了就停了,然后等晚点了再开机,,结果一机0.06开机后0.01...而且要断电后才能再次触发,偶尔可以触发电流到0.3上到0.5掉电.然后又0.01了...

哈,我直接问了我们一大帅极别的师傅,然后咧......就换了3M的电容....

换完OK.那个大帅,如果看到了别打我啊..哈哈.

网友:
是3v的电容吧 ?

网友(点评):
哈哈,刚开始我脑子反映慢了。以为是3M的电容,其实就是3M电压的电容。。呵呵。最近几天傻了。。

网友:
什么是3M的电容,?

网友:
没有听说过啊

网友:
3v的滤波电容 IBM典型的通病

网友:
不过我一般都3 5V电容一起换

有通病好修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A:
我晕。。。。   3V电容   这个事通病来的   换掉就OK了    发病的时候还有声音。

网友:
求坐标,谢谢了

网友:
是电容不好了,开机就直接掉电了。

网友(2012-07-01):
我的IBM T60机器,今天早上也不能正常开机了,插电源有指示灯,但一按开机键就断电了,灯全灭了。再开机也开不了,拆了电池后装上也不能开机,开机后所有的指示灯都灭了。但放一天后可以开一下。但再开时就再也不能开机了。请教高手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估计还是那个电容的问题。。。换了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
谢谢你,试试。电容在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3V电容   这个事通病来的   换掉就OK了    发病的时候还有声音。

我的IBM T60P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按开机键后,闪一下后灭了,掉电不能开机。再按开关键无反应。只能拔掉电源插口,再插上灯才亮。但仍然不能开机。有故障了,请教了,也是这样的原因吗?怎么维修?

网友:
T43   上这组点电容也坏的多   一般表现为加电保护

网友:
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