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2-05-09):
今客户送来一台神舟笔记,听客户说用着用着就花屏了,我看了下了一下外接一下显示,哟可以显示的,这说明显卡没问题,从推理来看最大的可能要么是屏坏了,要么是排线坏了,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不外接时显示一条一条的竖线。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都竖线了肯定是显卡咯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3
外接正常可以排除显卡,竖线是因为屏上的LVDS芯片坏了,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你那是什么显卡?必须是显卡,还有哈楼主,内显花屏,外显是OK的和,外显有问题,内显是OK的,就评这个不能判断显卡有没有问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用外接显不显来判断是否显卡问题太武断了,我就修过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不显的,做显卡好了
显卡绝对没问题。

网友:
接外接OK,不表示显卡就OK,来回摇晃屏没有变化,就可以排除排线问题,是独显的话,就做显卡吧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除了造显卡就没有其它?

网友:
什么显卡?集成还是独立的哦?

网友:
外接是模拟显示、外接可以不代表显卡没问题、排除排线问题可以摇晃显示频来判断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NV的显卡 ,是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显卡坏也能造成外接正常,内屏竖线!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4.5

网友:
未听过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我怀疑你修没修过电脑哦,外接显示并不代表不是显卡问题,很多就是显卡。

呵呵呵呵呵。。。这种说法?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除了造显卡我们还能做什么?

网友:
先从简单的排除吧,楼主你掉个屏线好了

网友:
屏坏了吧 。。

还算一个合理说法。

网友:
外接都不正常还什么屏啊。做显卡吧。

除了造显卡我们还能做什么?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383-1-1.html

网友:
手上有一台就是,屏坏了,不要胡乱造显卡扩大故障

网友A:
显卡核心好像是有四部队组成,一部分信号走屏线到显示屏,一部分走VGA到外接显示器,一部分,跟NB通信,一部分跟CPU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核心好像是有四部队组成,一部分信号走屏线到显示屏,一部分走VGA到外接显示器,一部分,跟NB通信,一 ...

不是NB,是显存,如果不想焊的话,你可以先测一下差分信号的阴值看一下

网友:
没问题的情况下测什么都白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哦

网友:
外接正常也不一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
大家都说了不同的议建,偶也来说说偶曾经碰到的情况吧:至于什么笔记本忘记了,也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并且没有问题!后来经仔细检测发现两个地方有问题:显卡,还有就是桥空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像是搞维修发的,倒像是老百姓的本子坏了进来咨询的。
反对楼主:
0.0
lbh1986
反对楼主:

网友:
谢谢,还是有很多朋友很热心的提议,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问
题

网友:
100%显卡 可以加热看看 然后换改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