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开机显LOGO后白屏 求高手

楼主(2012-05-09):
东芝L310开机显LOGO后一直白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了几条内存但都不显示,不知道是主板还是内存有问题,  求高手

网友:
你看看外显白屏不,如果不的话,和内存就没多大关系了,为什么你不怀疑显卡,屏线,屏呢?

网友:
高手呢?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
事LOGO白屏还是在滚动条白的呢。LOGO白屏很多显卡,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显LOGO后就一直黑屏,但不显无信号  绝对不是屏和屏线

网友:
这个机是集显的,会不会是北桥 或者是哪里电压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如果不行,多与内存有关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2012-10-28):
我有一台是nb200的  ,  开机过logo后也是白屏 。  谁遇到过麻烦说声呗

网友:
主板lvds接口有几个信号查一下看看

网友(2012-12-23):
今天接了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测了下桥供电没问题,把BIOS刷了没用,内存,屏,屏线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是想把北桥换了看看。

网友:
显示屏问题.里面的板

网友(2013-11-30):
妹子。。。求个图纸类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先接个其它显示器,判断一下是否显示器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你的显卡有问题,这是没有信号的标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2014-05-31):
我碰到个东芝M338也是一样的,开机显LOGO 然后白屏,外接也一样。加焊显卡,现象依旧。最后BIOS放电后,正常了。很奇怪

网友:
屏问题把

网友:
我的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测试屏上的信号都有 就是蓝底的屏不像是白屏 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2014-12-14):
这种问题真是难处理 论坛上都没有人搞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