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笔记本必须要清bios才能开机,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5-09):
华硕Z99S笔记本必须要清bios才能开机,请高手指点下,机子是待机的情况下装入电脑包,在电脑包了放了三个小时后,就开不了机,使用适配器充电指示灯都不亮,开始以为充电电路有问题,把电池扣了放电后,就可以开机,开机后按F2进系统正常,BLOS不能设置,一设置后又不能开机了。开机没任何反应,请高手指点下故障!

网友: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请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怎么叫要清除BIOS才开机呢,你取下大电池是没有办法清除BIOS的,还有你说不能设置BIOS,那你设置了什么就不开机了呢?

网友:
放电好的考虑南桥

网友:
是清空BLOS设置,进blos设置了时间,又不能开机了,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
这种都是CMOS坏了,换南桥吧。

网友:
那还不如把BIOS升级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我遇见过,刷了就好了

网友:
是南桥坏还是刷BLOS?

网友:
是BIOS,先软后硬,一般软件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主板跟外壳短路了,后来把有铁的地方全部用胶布粘住,问题解决了

网友:
也有可能 南桥周围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就是coms电路那个电容不良了 换个就好 考南桥 不稳吧

网友:
南桥虚焊比较大

网友:
这一般是南桥问题。,我修过这样的

网友:
先软后硬,试试BIOS再说

网友:
有可能你把问题没有解决彻底,这个问题还会出现的。昨天我修了一个这样问题的,不是你说的毛病

网友:
主板与外壳短路??厂家设计时不会范这种低级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