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C60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5-09):
     今天接到一台C600的机器,客户说是进水了,打开一看,水份主要是从光驱处进的,主板基本无水,光板点机,不亮机,仔细看一下,光驱供电电感就腐蚀,重新焊接OK!看来进水的机器,还是小心的从进水处寻找问题呀!

网友:
这样的好事儿全让你给占了,嫉妒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腐蚀断线,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哎真是幸运啊,我怎么就遇不到呢,竟遇到二修的

网友:
那要看进水部位了,要是进水到待机部分就麻烦了

网友:
一台苹果AIR进可乐,整板都有,原故障不开机,处理好后进系统掉电。没招了呀。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下,就会好的

网友:
运气好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