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显示器17690sd调好中间清楚边模糊,调边清楚中间模糊,

楼主(2012-05-09):
我一个显示器17690sd调好中间清楚边模糊,调边清楚中间模糊,有经验给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用的CRT显示器?少见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不够,检查+B、逆程电容

网友:
聚焦线可能插反了,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cha查动态聚焦电路

网友:
把动态聚集电容去掉试试,有的事放电管去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