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测试笔记本

楼主(2012-05-09):
DPS-305BM 直流电源
测试笔记本哪里故障,怎么看电流。

网友:
电源有看电流的显示啊

网友:
很简单的,首先看笔记本适配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也就是笔记本的输入电压/电流)是多少?一般是12V的,就将稳压电源输出电压调至12V/电流调至5A。用电源转接头直接插入笔记本。笔记本开机,观察开机情况以及看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显示是多少。。。。。。。后面的。。。。。你懂的。。。。。。。不明白再提问。

网友:
看来不是行内人,这个也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