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点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5-09):
一台宏基显示器按下开关屏幕有亮,屏幕有画面,然后屏幕直接黑屏,但电源指示灯还有亮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是灯管呢还是高压部分呢

网友:
自己先外接灯管去试试啊,,确定问题是不是在灯管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条点灯管。

网友:
直接换能用高压条吧

网友:
看看按键有没有漏电?期待楼主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