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玛雅液晶程序

楼主(2012-05-09):
在网上买了一块液晶编程器,用一个玛雅液晶显示器的屏做试验,显示器的型号忘了,屏型号是M190MWW1,驱动板采用2120L+2025L,刷了一个随机光盘上的MAYA_P95V_RTD2025L_MTD_M190MWW1_POWER_NOEPA_20090323_V003
开机,灯管不亮,开关机正常,开机后不接信号源一会儿指示灯变红。刷2025L通用程序,通电指示灯就亮,且开/关键不起作用
请大家给个程序吧,谢谢

网友:
这程序怕是对的吧。。测ON信号有没有送到高压板。

网友:
程序不能确定是否可用,而且没有备份程序,你也敢刷,,

网友A:
拿原装板乱刷,很容易刷成砖头板

网友:
2025的板子很难备份程序的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是没有加到高压板,之前是完全是正常的,我认为是程序有问题导致高压开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原装板乱刷,很容易刷成砖头板

差点如你所说,后按照说明清MCU,反复多次试,终于清MCU成功了,但清MCU成功的概率很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