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VGA无高压

楼主(2012-05-09):
CTXPR700F 不插VGA有菜单提示无信号输入,插VGA后黑屏,无高压

网友:
驱动板坏 问题应该不大吧   查查vga接口的排容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要问老师傅了,后期修显示器的基本不懂CRT维修了。

网友:
试试:
1、主机分辨率可能设置的太高(不要超过1024*768/85HZ);
2、重写存储器数据。

网友:
按F8键开机看看

网友:
信号线虚焊,尾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