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0系统里电池无法显示充电

楼主(2012-05-09):
戴尔1310  版号是:la_4231p集显的机子
现在是用电池能开机 用电源也能开机  就是在系统了看电池的情况显示电池电量为0而且图标打叉  拿掉电池和插上电池图标都一样没有变化  插上电源和电池  笔记本的电池指示灯也亮拿掉电池就不亮了《我觉得正常的》量电池接口电量 不插适配器是15.4v  插上适配器是16。33v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我对充电电路不是太了解 希望各位老师指教
这五角BATT_TEMP插电池和电源时是1.8v  不知道对不对 拔掉电源是3v的电压

网友:
高手都哪里去了 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结后来我用示波器大了一下 6脚和7脚 都有波形之后 认为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 唯一拿不准的就5脚BATT_TEMP这个脚在插上电源是1.8v是不是正常的  在无从下手的情况下我只能在做个系统看看   结果是系统的问题我很郁闷 在此也给大家做个参考

网友:
电池坏了…5脚温控脚始终都是3.3才正常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电池坏了

网友A:
那意思换系统就OK 了。。。换完系统量下这个BATT_TEMP信号是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换系统就OK 了。。。换完系统量下这个BATT_TEMP信号是多少电压

换过系统 系统里面就看到正在充电了 电压我就没再去量了

网友B:
OEM适配器会导致不充电,系统导致不充电的,还头一次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OEM适配器会导致不充电,系统导致不充电的,还头一次见呢

我这是在系统里看不到充电 但实际测主板电池接口和波形 都是正常的所以我奇怪就换了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