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为什么出不来??

楼主(2012-05-09):
华硕的1005p反复掉电重启,查看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控制芯片是rt8152d,2脚OCSET:2.9V,3脚dprslpvr:0V,4脚VRON:2.3v,5脚PGOOD:0v,6脚CLKEN:2.2V,7脚VCC:5V,8脚SOFT:0V,   10CM,11CMSET,12VSEN都是0V,17脚TON:18V,19脚PVDD:5V,24脚BOOT:5V,
这机器没图纸,这是其他地方 找的芯片引脚,芯片换过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哪位大哥帮我看看哪个哪个电压不对,为什么电压就是出不来。
谢谢

网友:
5脚PG信号既然是OV那就肯定前级故障或者是保护了,可能是哪个地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