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的分线再接无线路由器怎么实现多台电脑上无线网

楼主(2012-05-09):
网吧的分线再接无线路由器怎么实现多台电脑上无线网

网友:
分线插无线路由的LAN口,把无线路由器的DHCP关闭、无线开启,设好无线密码。

网友:
分线插无线路由的wan口

网友:
应该先插路由器,路由器上接分线器或者交换机!分线器过时很久了,现在没谁用了!

网友:
百度:双路由连接上网,类似··········

网友:
其实很简单,把第二路由设置为静态IP上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