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掉电

楼主(2012-05-09):
通电自动开机电流直接到0.91不动 滴一声掉电。CPU有电压,BIOS刷过。 偶尔也能亮机!  机器应该滴进水了 CPU上管旁有个无极性的电容烧蹦 但未短路。

网友:
做显卡 必须好

网友:
换一换那滤波电容试一试吧

网友:
dell j就喜欢掉电  CPU供电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有时候会掉电后不能触发了

网友:
估计是CPU电压问题。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键盘灯是亮那个

网友:
估计显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