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A770魔剑主板检测不到串口硬盘,并口可以!

楼主(2012-05-09):
如图:昂达A770魔剑主板检测不到串口硬盘,并口可以。bios里已经改好。但是在bios里检测不到串口盘(机器使用了2年了,一直是好的,直到前天下午客户看照片时死机,再重启就这样了。硬盘已测试是好的)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串口不认还能有什么问题,不是它旁边的电容坏就是南桥了

补充一下,BIOS是改什么,刷过吗?没刷过就写一下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上面我所说的,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IO问题吗?

网友:
不是它旁边的电容坏就是南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436-1-1.html

网友A:
bios从官网上下载的不跑马!!郁闷!25芯片换过,没有用!刷回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点评):
bios肯定是好的,可能你版本不对,先刷bios,

网友B:
昨天修一块,我的是在BIOS中可以认到,启动提示出错,没办法,最后换了块IDE硬盘。

网友:
给他换个ide的硬盘,就说硬盘坏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吧,好像上次老大把哪儿关了就OK了。

网友:
找个相同芯片的其他PDF查一下工作条件,IO好像不太关系吧

网友:
这种情况起码也要打一下sata数据线的阻值啊。查sata接口到南桥的线路,包括周边小元件,如果都正常,就干桥吧

网友:
对地打阻:三组六个sata的24个电容依次是:056、057、307、307、56、56、307、307、56、56、308、308、56、57.....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从官网上下载的不跑马!!郁闷!25芯片换过,没有用!刷回原来的就可以!

昂达板你要主意看PCB板号呀,你第一次刷昂达主板BIOS呀老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一块,我的是在BIOS中可以认到,启动提示出错,没办法,最后换了块IDE硬盘。

唉!直接认不到,问题是那块新的也不行,换ide客户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昂达板你要主意看PCB板号呀,你第一次刷昂达主板BIOS呀老兄?

板上标示:a770v3.0我从官网上看的a770的bios有四个,有两个是ddr3内存的,两个是ddr2内存的我的是ddr2的。都试过,官网是3.03版。只是主板的插槽颜色不太一样。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是线换过,硬盘换过(实际硬盘是好的),BIOS刷过,打值和你差不多,应该是正常的。而且是电容到SATA的接口也没断路,搞不懂了,直接换IDE硬盘。

网友:
南桥给SATA模块供电的电感也测了,没办法了。

网友:
接口到南桥的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直接认不到,问题是那块新的也不行,换ide客户不同意!

南桥。。不同意就算了。。这桥很容易坏的,小心。。。

网友:
确认串口 串联的耦合电容没问题 检查 耦合电容 到南桥 有无断线,。最后更换南桥。
另外要注意 ide 的数据线 更换一下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一下刷一下BIOS,如果需要联系我,我有这个BIOS,官网的有时候不好使。

网友:
现在怀疑南桥,找人bga去了,有消息再给大家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我也感觉桥坏了。

网友D:
插槽旁边的 电阻电容
淄博飞宇
已经测试过,总共电容24个,电阻6对,有坏的,不应该全部都不行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槽旁边的 电阻电容
已经测试过,总共电容24个,电阻6对,有坏的,不应该全部都不行吧!?

网友:
南桥可能坏了。

网友:
主板修回来了,没见主板有维修痕迹,怀疑刷bios?朋友也没说修的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