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时好时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09):
华硕A8J有的时候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触发。
最后发现在了是休眠开关坏了引起的。
华硕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也不做点铺垫 混分来的吧?

网友:
就那样了啊 太简单了点

网友:
這電腦我都弄了好多了,待機開關因為灰塵較多,容易卡住,我每次都是直接把待機拆了~不過樓主,這也拿來說,有點混分數的嫌疑啊!

网友:
华硕的通病就是开关容易坏,休眠开关容易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