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黑屏现象!(未解决)

楼主(2012-05-09):
现状:一体机坏了  开机3分钟左右就黑屏,系统依然正常运行!
维修经过:首先怀疑灯管坏了,关闭室内电源用手电照液晶屏无图像文字等(系统已登陆到桌面)接着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更换了新的,症状依旧,接着换驱动板,症状依旧最后外接了一块独立供电的显示器关机后再开,原显示器运行一会后黑屏,外接显示器一直正常!
求助:这是什么问题?  灯管还是电源供电? 手头没备用配件了。。迷茫中。。

网友:
有没有 看下你的屏线接口 是不是有接家触不良的!!!!  仔细查找!!1

网友:
这种情况也会是电 容漏电  !!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更换过全新的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和显卡虚焊差不多嘛,不是屏就是显卡故障了

网友(2013-06-22):
显卡是ATI 215-0767003吧?

遇见好几个了,显卡没工作,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