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高压板飞线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现在修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块,经常有飞线到地,去保护的问题,。有些机器一飞线就好,好了后,能不能不用再检测是哪块的问题吗!谢谢!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点评):
试机10几小时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不必检查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需要~ 呵呵

网友:
好了还查什么啊

网友:
这种一般不行,去保护的话坏的更快,一般输出不平衡才保护,去保护了也用不了多久,要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