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寸液晶电视开机半个小时无图无声

楼主(2012-05-09):
创维42寸液晶电视,电源板板号是 5800-P40TOS-00  ,开机半个小时左右,无图无声,电源指示灯绿色,这时要是关机再开,不能启动,指示灯不亮,必须过十几分钟才能开机,又能开个半个小时左右。换过A6159,电源板全部加焊过。不能开机时测得电源5V输出正常,开机端才有1V电压。看来是主板有问题了。求解主板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主板问题,,修吧

网友(点评):
关机后,遥控可以动作吗?电源的输出正常吗?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另外,量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基本可以判定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驱动上的5V电压。和12V电压。边上电容全部换掉即可。

网友:
應該是你的電源板問題,亮綠燈無圖無聲時測電源板輸出24V12V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无图无声时,12V和24V无输出,断电后不能马上开机,这时测得电源5V输出正常,开机端却只有1V的电压,电源裸板5V输出和开机端接3K电阻强制开机,这时12V和24V输出都正常。还有有时开机亮红灯,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今天强制开机时竟然没有24V和12V了,换了个L6599,12和24V又出来了。由于屏不在身边,单独接电源和主板开机,红灯亮。12和24V很快就降为0V了,不知是不是没有接负载的原因还是电源板本身就有问题。由于极少修过电视,已经没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