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出现蓝屏,代码是0x0000007E,请知道的高手过来看看。

楼主(2012-05-09):
电源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没事。主板没电容爆,其它的都弄过。高手过来瞧瞧。。。

网友:
换个系统、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个CPU 试试看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
我遇见过

网友:
7e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先查看内存这块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换另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是IDE硬盘,就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cpu  用windows的系统试试

网友:
我的经验是,出7e,基本换硬盘搞定

网友:
有病毒。。重新格下盘 。在装系统就没事了。你可以百度一下 。。。上面有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