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D911WE超薄显示器求赐教

楼主(2012-05-09):
海尔HD911WE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正常,用手电照屏幕有显示。拆机检测,为高压驱动集合板,外接灯管到高压板,不亮,测开启信号有4V,12V电压正常,高压控制芯片无输出,苦于无此芯片的资料,特来向大家求赐教。

网友:
不是这个芯片坏了哦   应该是哪个八脚的  B4606 坏了哦

网友:
没什么直得研究的,加个高压板不就得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芯片资料可以换整板,taobao有卖的.

网友:
此机有时候又能亮一会,应该不是八脚的问题了吧,应该是芯片无控制输出。此机为超薄机型,加高压板难度很大。淘宝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有的卖。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