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

楼主(2012-05-09):
昨日清灰 B460 不触发 无3 5V 看咱们帖子很多这样的情况 刷EC ROM 没有成功 板号没有发现在哪里呢 EC芯片我这是U68 大家都说的是U48是我哪里出错了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兄弟你太厉害了,板号都找不到,应该是LA-46,好像在内存贴纸下面。

网友:
不会吧  应该就在那里吧

网友:
无待机如何触发/?

网友:
厉害 无待机怎么触发啊 3.5v  好查 没待机 先差主供电  有待机不触发在搞 EC

网友:
3 5V   没有怎么会触发啊     先修待机再说吧

网友:
看看 嘛   楼主现在搞定没得

网友:
楼主是清灰造成的 我还是感觉先看触发条件好点

网友:
清灰的话不一定坏BIOS  烧东东了吧

网友:
看看是3V5V控制信号没有电压,还是有控制电压没有输出

网友:
B460还有保修的吧

网友(2012-06-22):
版号在大贴纸下面,这机器待机时有3.3V  5V    开启信号是18脚    EC BIOS有问题 会没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