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有事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2-05-09):
   有时开机正常  重启后就不认硬盘了     再重启 几次又会认到    硬盘供电查了   3  5   都正常   数据接口查过了     硬盘换了3块    南桥加焊   了   还是不行       师傅们给点意见

网友:
EC换过吗,EC有问题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是不是本来硬盘问题?

网友:
主板硬盘接口哦虚   弄好了   华硕的板子做工真的没有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