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 (V1.0)主板

楼主(2012-05-09):
今天接到一客户精英IC780M-A (V1.0)主板,说是在家开机正常关机后清理微尘后就什么也点不亮了,拿到板肯定是先看一下没有有在清过程中掉件了,可看完整块板没发现一个零件是缺的,电能测试卡00不跑码。测各CPU南北桥内存供电都有就是怎么也不跑码,郁闷呀,是不是静电把BIOS给搞了,想到这上精英下对应型号BIOS刷上去,见什么了还是不跑码,晕了没有,后来想到前几天修过一块华硕板也是AM2 AMD芯片组也是这样的情况。想到这我就把那个电池拿掉,这回你知道什么了吧,跑码了,但放回那个电池还是不跑码,后来换了一个电池就没事了。希望看到此板和此贴的人记住了,以后拿到AMD芯片组的板先把电池拿掉试试看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AMD 米有双路供电,所以电池没电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会不跑码!饼老大经常说的!

网友:
我修板一般都扣掉电池再来搞的

网友:
精英主板都这样,有时新的主板,也不开机,得放电后才能正常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就是这板的特别.

网友:
怪    拿下也能。。。

网友:
放电是很有必要的  呵呵

网友:
修板三把斧其中之一!

网友:
抠电池是标准动作噻   首先就应该考虑的

网友:
有些主板的南桥待机供电是电池来完成的

网友:
在我的维修生涯中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拿到板都是先放电,再擦内存才加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看故障在放电,不然怎么知道拿来的时候是不是好的,

是通过跳线清不定期COMS了还是一样,拿掉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