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驱动板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09):
.

显示器型号:三星E2220      屏型号:M220Z1 - L03  Rev.C2
驱动板\电源板坏了,

在网上买个同型号三星E2220    的原装的驱动板 电源板后不能完整显示.

下面的"开始菜单""时间"都没有.  右边少了一部分

调整分辨率为1680X1050时,  字体模糊.  调整分辨率为:1920X1080时,  右边和下面不显示
1.  按显示器的 AUTO 键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2.  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发现是三星同型号的显示器用的屏不一样.
屏参数:

现在该怎么办呀 ?
请指点 ~
谢谢

.

网友:
找相同程序吧

网友:
刷屏参试试

网友:
分辨率不对

网友:
调一下菜单。把液晶搞成自动识别分辩率。

网友:
同达网络001
--------------------------------------------
                   还是不行 !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吧,要么刷程序,看行不行,要么还得换一块原装驱动板了

网友:
从新刷下mcu的程序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试试
-----------------------------------------------------------------------------------------
                                  恢复过了, 还是不行 !

网友:
这个只能刷程序了。。 22.0 和 21.5  长宽比例都不一样,当然看不见开始菜单。。。。
一个是16:10 一个是16:9

网友:
板子程序的问题.看能不能找到程序 /重新刷程序

网友:
先刷下看看呀

网友:
一个是高分屏,一个是普通屏。先看看两个驱动板的硬件电路部分是否相同。一样的话先写DDC数据试试,不行再写MCU程序。

网友:
程序有问题哦!!!!

网友:
原机的程序如果没坏的话,,刷到这个板上,,

网友(点评):
拆下存储器或在线用编程器读取存储器的程序,然后写进新板中

网友:
重新刷个辟配的程序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怎么调都不行,因为是新显示器,换原装的VGA线好了,显示器带的线,让客户自己弄没有了,最后是找了个原装线好了,很意外

网友:
取下旧板主芯片旁的25X40八脚MCU存储器,装到新板上试一下。应该可以。靠近屏排线的那个八脚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