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关不了机

楼主(2012-05-09):
华硕A41I 笔记本(朋友的机器) 插上适配器电源,无法点亮机器~
拔掉笔记本电池板后,再用适配器接上电脑后依旧无法点亮!
只好用数字可调电源测试,0.3A的待机 没问题啊 机器开机正常 但是关机后系统显示正在关机,之后就黑屏~ 开关指示灯依旧亮着,可调电源跑0.6A左右~
请问下 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啊~ 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能点高?用适配器及电池也不能点亮?先修这里。

网友:
可调电源能点高  机器一切正常,适配器也检测过了没问题,适配器电压输出正常!

网友:
可能接口有问题  有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