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精英主板高温

楼主(2012-05-09):
有一块精英主板,开机主板温度78度,用鲁大师测试一会到88度后黑屏,北桥很烫手,该怎么修?

网友:
北桥  换个 风扇  还不行的话 就加焊吧  再不行 就换吧

网友:
很可能短路了。换一个北桥,如果还烫,那你这块主板就很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