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藤摸瓜apple k24维修“鸟”路

楼主(2012-05-09):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多花,一首金典童谣后,因徒弟们要求开始讲述开始apple维修要点。举例机型为apple k24
K24电池适配器同时存在的时候,适配器16.5v PP18V5_DCIN_CONN适配器通过d6905,和电池的9-12v通过d6905交汇形成PPVIN_G3H_P3V42G3H这个电压,只要适配器和电源存在一个这个就会存在。而PP18V5_DCIN_CONN形成pp18v5_g3h,pp18v5_g3h_chgr,当pp18v5_g3h_chgr通过d7010形成chgr_dcin加在u7000第二脚,同时chgr_acin通过电阻r7010,r7011分压加到u7000第三脚作为ac检测输入,同时CHGR_ACOK 形成SMC_BC_ACOK加给ec h8以及sot665为后续的适配器检测电路做准备,这里先讲一下如图 ,这里u6900的1供电脚电压SMC_BC_ACOK_VCC主要来源于sot665的4脚,5脚为适配器的过压检测脚,如果充电器过流过压这个单线过压保护电路就会起作用通知ec。这个芯片5脚在这里还有个重要作用是静电保护,它所可以承受的静电达正负4k ice61000-4,一旦5脚电压超过28v里面芯片直接关短int脚输出,ec收不到SYS_ONEWIRE后续电路都将不做为,我们维修这一块的时候只要量4脚int电压,有无一般是6v。位图 通过电杆l7000产生PPVBAT_G3H_CHGR_REG,过保险f7000形成重要的ppbus_g3h.这个电压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后续电压的源头都来于这里就像平常笔记本里的公共端电压。
   与此同时,PPVIN_G3H_P3V42G3H首先供给mcp79工作最初需要的PP3V42_G3H_RTC_D,如图 给rtc电路提供电压,时钟起振,通过r2820电阻形成PP3V3_G3_RTC给mcp79,通过r2121形成机箱入侵检测信号SM_INTRUDER_L,通过r2120位图 产生rtc复位RTC_RST_L给mcp79,通过u6990芯片开启3.425v 的PP3V42_G3H_REG,这个也是h8的待机供电我们长修到这个电压微短而无法判断是芯片ut3470a坏掉还是后续短路,可以用三端端断线法测该电压的电流值超过250ma为ut3470a不良,这里我解释一下ut3470的6脚vin 和8脚shdn*,来源于双二极管d6905的1,3脚而三脚的这个电压BATT_POS_F这个电压来源于电池接口j6950 789脚和双电同插时的q7050的5脚,PP3V42_G3H_REG形成后续电压如 a,通过u5000 1脚形成ec复位信号SMC_RESET_L,如 同时通过vr5020产生ec参考ref PP3V3_S5_AVREF_SMC,如 ,直接加到ec h8s2117的d3复位脚如,而h8 a2 a3脚时钟正常后如 ,条件都成立后h8从l13 发出SMC_PM_G2_EN开启后续电压, ,先开启q7800,如 ,拉低q7800 d级P3V3S5_EN_L,这个低电平加给q7221,使u7200,6脚entrip2制高而开启PP3V3_S5_REG,后序电压如 ,PP3V3_S5_MCP这个信号直接加给南桥如 看u7200 13脚en0,这个信号来源于刚才的SMC_PM_G2_EN,这里如果没有vreg3 vreg5,第一个要查的就是这个开启信号,没有vreg3该芯片内部电路就会无法选择震荡频率,如果pwm满载无法达到375k时就好考虑c7270位图 这个电容出问题几率比较大,如 ,维修顺便要留意3脚vref。
另一边SMC_PM_G2_EN通过电阻r7801 进过rc延时电路形成P1V05_S5_EN加到u7750 2脚去开启PP1V05_S5_REG,这个电压主要适用于网卡的待机,以及mcp79待机aux电压如图 后续电压如
当按下开机键,SMC_ONOFF_L,这个信号通过电阻r5070待机PP3V3_S5_SMC给它一上啦,h8如 收到该拉低开机信号后就开始开机过程,如图 h8 p17脚发出PM_PWRBTN_L到mcp79,这是mcp还不会发出slps4,s3.为啥呢条件还没成熟,而这里又要强调的无法开机这里特别要留意这个信号RSMRST_PWRGD,,这里设计保护周到,主要是由电压监控芯片u7840 1脚产生位图 如图 其原理我简单说一下该芯片3脚是人工复位脚外接刚才PP1V05_S5_REG1输出芯片好信号PP1V05_S5_good,4脚接一电容接地主要是复位时机编程端,产生复位拖延时机。关键在于5脚sense,这个电压显然是刚才开启的PP3V3_S5_REG,只有这个电压稳定了,而同时三脚人工复位共同作用协作产生RSMRST_PWRGD   ,其时间编程表和选择表如, 它的6脚供电脚为3.3v来源于上述PP3V3_S5_REG,实际上只要有3.07v临界电压该芯片就能良好工作,当然这个临界点电压可以通过编程器设置我以前在acer技术部曾研究过相关芯片电压,发现没有实际意义这里不做讨论。这个同时强调这个  TPS3808G33DBVRG4  ,特别容易静电损坏,焊接时一定要注意烙铁接地。这是h8收到有效RSMRST_PWRGD,后在p15脚发出  PM_RSMRST_L    到mcp79,mcp79收到后确认所有条件成熟,就发出PM_SLP_S4_L   ,去开启个电压首先第一个是通过q7910转换成PP3V3_S3_FET  ,其次 通过q7813转换电路拉低P5VS3_EN_L   从而制高u7200 的1脚开启  PP5V_S3_REG,同时u7200 23脚发出芯片好信号P5V3V3_PGOOD,给通过r7811,c7810延时电路  产生开启内存以及usb电压  如图13 ,开启内存主要是由tps51116完成这个主要是出PP1V5_S3_REG,并产生DDRREG_PGOOD,这边r7399用的是100k电阻后面连PP3V3_S3_PDCISENS为的是稳定内存电压。继续的是PM_SLP_S3_L  这个电压开启后续s3 以及转换s0电压做准备,主要电压有PBUSVSENS ,p5vs0,p3v3s0,p1v8s0,mcpddr PP0V75_S0_REG cpuvttso mcpcoreso  比较简单这里不做详述  这里重点要说一下的是  PBUSVSENS_EN  这个电压监控维修中很容易忽视,其监控原理是如图 ,通过场馆q5315拉低6脚PBUSVSENS_EN_L,5脚电压为低低电平导通PPBUS_G3HRS5,给3脚通过分压电阻r5385,r5386形成SMC_PBUS_VSENSE,给h8 13脚实时监控总线电压状态,这个电压的缺失将会直接导致不跑码。当所有上述电压都完成后接下来,总电压好信号all sys pwrgd这个往往是维修apple机子碰到最多的,比如开机掉电,突然死机,重启等有很多是这边缺少某个电压造成。主要是由检测如图 ,这里维修常常忽略的是ISL88042IRTEZ位图 这个芯片这个主要是监控 s0电压阵列的监控电路主要负责监控如图16 ,简单说一下该电路运行原理,2脚vdd是供电偏置输入这个脚位整合了预设的低电压监控,第3脚的v2mon为第二整合预设低电压监控,外接ppsv3so,v3v4为低电压监控分别外接pp1v5so,级pp1v05so,7脚vdda芯片应用必须捆绑第二脚。这里一脚主要是防反跳这里电路没用,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用接个按钮人工复位。V2的最低电压不得低于2.866v v3v4不得低于0.6v这里检修要留意。一旦低于预设值将导致直接S0PGOOD_PWROK信号拉低同时拉低ALL_SYS_PWRGD。为啥字吃饱饭要加这个电路在这里面,有他的道理首先阻止主板微处理器没到稳定电压是开启使用,防止处理器优先于震荡电路稳定,给足够的时间给fbga下载配置优先于电路初始化,通俗就是gpio。
当这个ALL_SYS_PWRGD 有效99ms后接下来就通过u2850产生MCP_PS_PWRGD,给mcp79,如图 ,而cpu_vld一定比ps_pwrgd晚100ms左右,如图 这时mcp79就发出CPU_PWRGD给cpu,马上发出LPC_RESET_L给h8,发出FSB_CPURST_L给cpu。硬启动完成。这里时钟电路,mcp79芯片信号原理以及和h8如何协同运作的不在今天陈述范围写东西太过伤神。

网友:
LZ牛逼 跪了。。。。。。

网友:
好贴,醍醐灌顶啊

网友:
好啊  前辈   这下可张见识了    十分感谢 分享  精贴

网友:
还有点图,好修吧

网友:
功力深厚啊。。。。。。。。。。

网友:
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去整理啊?

网友:
苹果的维修难得一见,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期待碰到一台

网友:
绝对的精华啊。。

网友:
很难得的苹果案例。。。。。。可以加精。。。。。批准。。。。

网友:
月了,大师功力如此之深,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在四川吗,什么时候去拜访你。

网友:
不错,有思维。 牛逼。

网友:
LZ牛逼 跪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啊!! 了不起,不知收不收徒呢

网友:
楼主真的很NB  思路非常清晰   希望有朝一日能和你一样 努力中

网友:
写这么多累吧     基地有你更强大

网友:
呵呵 技术 就是技术啊  哟搞就哈

网友:
佩服,功力真深!!!

网友:
这个 时序图有完整的没     我下个来参考一下啊

网友:
不错,楼主功力比较深

网友:
超级大师级别人物 看的有点头晕

网友(2012-06-09):
谢谢楼主 照着你这思路我也修好了一台

网友:
没看到有维修过程

网友:
我也想碰个美女,楼主真是牛啊,功力深厚

网友(2012-07-12):
超级大拿, 俺羡慕顺藤摸美女 (苹果)。

网友:
LZ, 我最近修两台K24,都出现电压和上电时序正确,但是没有显示,电流少一个向下的跳变,一直停在1.1A左右,按照你的步骤我又检查了一边,没有问题,应该是完成上电时序后的信号问题。请教LZ有什么办法吗,多谢。

网友(2012-08-13):
楼主功力好深呀,要是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下就更好了,不知啥时能到楼主这个水平呀

网友:
功力深厚, 基地有你更强大!

网友:
学习来不错的,希望楼主以后多发点这类的东西给我们。

网友:
高手境界啊,维修的门槛是在们里面的,都能入门,但是怎么算设么进来

网友(2012-09-22):
太NX了 苹果的图纸 和其他的不太好看

网友:
厉害啊,以后多发些我们初学者需要谢谢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新手看的不明不白

网友:
没有基础还真看不懂楼主哦……

网友(2014-06-21):
真心羡慕会修苹果的,难不难现不说,赚钱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