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帖 有图谁给真相

楼主(2012-05-09):
       这个机器,真的是个神机,前几天我修好了 ,刚发完贴,今天又提过来 ,还好新的故障,开机背光一会亮一会熄灭,根据图纸BACKLIGHT ——ON这个信号时有时无,所以导致开启信号那样,背光也跟着那样了,首先问下:这个背光开启信号是怎样的产生过程!!!!满足哪些条件背光才有开启信号呢!这个CE BU777我换过了,

2:发现待机信号有点问题上图: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6815-1-1.html我根据这个贴,发现U8的R302确实一脚是1.5一脚是3.3 跟他学把3.3和1.5直接导通 发现电压变成2.2  为什么我这个改就不行呢

网友:
不懂,在线等高手

网友:
不用麻烦的 要换 bu777 直接把 backlight on 断开 用屏上面的 3V 串100欧的电阻飞到 on 上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