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A2G 求助内存供电二极体值

楼主(2012-05-09):
    手上有一张映泰NF520-A2G的主板.不触发.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29欧. 不知道正不正常.求有好板的同志测测.发个数据给我.
下面是主板图片

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谢谢啊

主板修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太狗血了.技术不行啊
是这样的.我按的Intel的时序在检查.    五个待机条件.  前面的四个都有.RSMRST#没有..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搞了.
就在论坛到处看. 看到NV开机好像需要一个mem_vld的信号.不懂这个.就乱猜想.是不是因为这边供电对地30欧不正常.影响了这个mem_vld.就拆了电感.上下管.PWM芯片.等等.  拆完了.还一样.就没办法了.    准备以后学习了NV的知识再来检查.于是把那些元件装上.结果.可以触发了....正常开机.  I/O 71脚能收到南桥发出的SLP_S3#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
最开始就怀疑的是桥虚焊.我压过.也用吹风加热过.没效果.    这个修得不明不白的.郁闷啊
谢谢大家啊

他真的亮了....我无语

网友A:
是对的呀,没错,你板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这块坂是不是检测不了内在呀,你说问题的时候能否说清楚一点呀,如果没空懒得看你

如果是检测不了内在看我图上画红圈的地方有两个小三极管把它换掉就可以,别问题我为什么换了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是不能触发,而不是触发即断电的话,应该和内存供电没关系。。。另外那个29也是正常的基本上
查桥吧,,桥虚焊也可能导致不触发,, 这种主板发热量很大,而且散热片太小。。。NV的板都这样。。。

网友:
不是检测不到内存.是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的.没有RSMRST#.我对NV时序不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对的呀,没错,你板什么问题了?

我板不触发.我以为是这里的问题.因为NV有个MEM_VLD.我搞不懂.只知道Intel的时序.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不能触发,而不是触发即断电的话,应该和内存供电没关系。。。另外那个29也是正常的基本上
查桥吧, ...

嗯.就是不太懂NV.       Intel也才初学

网友:
NV时序最后一步是HTVLD

网友C:
NV时序:VCCRTC------RCTRST---3VSB 1.5VSB---25MHZ---PWRGD_SB(RSMRST)---
PWRBING_IN---SLP_S5#---MEM_VLD---SLP_S3#---PSON#---PWRGD---CPUVDD_EN---CPU_VLD---HTVDD_EN---HT_VLD---CPU_PWROK---PCIRST#---CPU_RST#
这就是NV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时序:VCCRTC------RCTRST---3VSB 1.5VSB---25MHZ---PWRGD_SB(RSMRST)---
PWRBING_IN- ...

太感谢了.难怪找不到RSMRST.原来叫PWRGD_SB...好像月老师讲过.我给忘了

网友:
这样不开机的会是会是晶振不好了啊,估计下次还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我都没看懂!!

网友:
不触发按不触发思路修

网友:
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