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3 WIDE 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2-05-09):
测驱动板5伏供电只有3伏多,以为驱动板问题,将主芯片焊下,还是老样子,后来用直流电源直接将5伏加在驱动板三端稳压上,测3.3伏1.8伏都正常,问题在电源板上,带载不足,将光耦换了,还是不行,将电源管理芯片EA1530A换掉,问题排除。能开机了,一切正常,雷击一般坏的是电源和VGA接口,以上供大家借鉴

网友:
说来也奇怪。这款机子雷击坏TEA1530A居多。电源其他元件很少雷击损坏。高压部分高压线圈断路较常见。

网友:
不断的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