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上电0.33 掉电维修

楼主(2012-05-09):
上电到0.33掉电首先量了所有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出,把CPU卸了,有电压出来,但是很乱,有时候1.几,有时候2.几。
查6260的工作条件+3.3V_RUN、+5V_ALW、IMVP_VR_ON、+CPU_PWR_SRC都已具备,所以订了6260(好像这芯片很少用的到),换好后IMVP_PWRGD也就出来了,上电开始欢快的跑电流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机器冷却后又开始掉电,但是和之前的掉电不一样,现在这状态是IMVP_PWRGD每次都出来,CPU电压也有,但只是一瞬间就没了(其实是因为掉电,所以一瞬间也就没了),偷懒了下,直接测了旁边的U9芯片,发现11脚的ICH_PWRGD没有出来,挑起这个脚能正常出来,Q34也没问题,先换了这个芯片,但结果一样,然后这个信号去了南桥和北桥,惯性思维,换了南桥,最后多次测试正常了,修复结束。

网友:
这个信号时发给南桥的吧,楼主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有时是南桥虚焊的,之前我修个联想G430的机子也是,开机出现LOGO时掉电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台南桥虚焊的SL410k故障现象是有时点亮,有时点不亮,而且点亮的时候档LOGOS,电流在1.0徘徊这个是点不亮的时候,点亮的时候电流跑了正常,但是在0.9到1.4的升压过程中特别慢

网友:
难怪现在流行干南桥、干北桥,很多经验主义者不管三七十一拿起来就干南北桥,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
呵呵干南桥 事半功倍

网友:
这怎么叫不管三七二十一呢,都说了这信号去南桥和北桥,而且板子热机的时候正常,冷却了就不行,南桥往往比北桥挂的早,你说你不尝试换南桥你下一步做什么啊

网友:
谢谢分享!!!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我感觉用示波器直接打VCORE估计还快点 VCORE不稳定肯定找条件呗 嘿嘿 个人看法 不过我不同意拿着就干桥不说成功率多高昂干死了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示波器直接打VCORE估计还快点 VCORE不稳定肯定找条件呗 嘿嘿 个人看法 不过我不同意拿着就干桥不说 ...

这最后的问题跟VCORE没关系的,是ICH_PWRGD的问题,拜托看清楚点嘛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