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装硬盘卡住开机画面!

楼主(2012-05-09):
联想旭日C466M,装上硬盘开机,硬盘指示灯闪,进不了BIOS,卡住开机画面,硬盘是好的,拆下硬盘可以进BIOS。暂不想动桥!请大家指点点!!

网友:
那你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呗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的硬盘是好的话 开机硬盘灯常亮 那你不动桥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
先看下硬盘供电正常不,正常就杀HBM呗

网友:
硬盘到南桥的线路通不????

网友:
- 打硬盘的数据线!

网友:
不要做桥,数据线

网友:
可以刷下BIOS试试看了,前提是必须确定硬盘没问题!

网友:
拔 掉光驱试下

网友:
看硬盘接口那边供电正常吗,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检测硬盘座接口,再不行只能动南桥了!

网友:
搞好了!!换GBM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