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X-时而能启动时而不启动???不知道怎么修了???

楼主(2012-05-09):
BTX-时而能启动时而不启动???不知道怎么修了???待机12v 紫5v 绿3.7v正常!!!!能启动时正常!!!不启动怎么短接绿黑都无反应!!!!

网友:
你的电源是用什么芯片组合的

网友A:
不能启动,肯定是保护了,先把主变压器次级所有输出断开看看还保护不?再一组一组输出查查看。一般有问题的5V和12V较常见。。。。。。

网友:
电源不启动时查7500的4脚、339的2、5脚电压

网友:
换换339,看看启动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启动,肯定是保护了,先把主变压器次级所有输出断开看看还保护不?再一组一组输出查查看。一般有问题的 ...

我空载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