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 ,电池引起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2-05-09):
客户拿一个明基T31的机器故障是不亮,看电流是显卡问题,马上拆机加焊,开机显示花屏,重新植球加焊还是一样。叫客户换显卡,客户同意,马上换个新显卡,通电看到LOGO。马上装机。装完成试机器,可过了滚动条就是进系统黑屏,半天没有反应,心想装个系统吧,结果还是一样。那看样子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又拆机重新加焊显卡,这次裸板加硬盘试机,用的可调电源。进系统到桌面很正常。很高兴。那就装机了。装完后,试机,可又进系统黑屏了。真火啊。那就拆外设备吧。就先把电池拆了试机。呵呵,试了两次进系统完全正常,装回电池,又不进系统了。
原来电池也会引起进系统黑屏啊。一点小经验拿出来分享,见笑了。

网友:
本本多了,故障千奇百怪啊

网友:
鸟大了 什么林子都有。。

网友:
见过用电池屏暗的。这故障还真没见过。

网友:
见过这问题。有的换新电池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是电池和适配器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说白了有两种可能:一就是电池本身有缺陷造成的问题;二就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池有问题引起EC不开背光,还是?

网友:
电池点不亮见多了,这个不多见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BENQ的本
是上电池进系统死机,不装电池机器提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遇见充不上电电池坏。。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