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le M211通病维修后提示输入 密码 ???enter password

楼主(2012-05-09):
东芝Satellitle M211通病维修后提示输入 密码 ???enter password      请问大家怎么样解决、、、、

网友:
BIOS 解密,刷BIOS。

网友:
有的笔记本小电池放电也能清楚密码,上次意外搞了一个东芝a80的,提示密码,放电就好了。

网友:
修好啦!看论坛说短路内存槽那里的两个接触点开机就没有啦!

网友(点评):
请问是哪两个点,谢谢,最好有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