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U供电IC NCP6131的PDF

楼主(2012-05-09):
IC是CQ43上的,这机器的图就不找了,找也是白找。没有的,求CPU供电IC的PDF,别的图上有这芯片,也可以把料号或机型告诉我, 先谢谢了

网友:
这机是HM65的芯片组,板上的芯片几乎全是找不到PDF的,汗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图纸的话,建议你找个类似的做下参考,大致都差不多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A:
富士康 代工的 请问楼主CPU供电IC故障解决了么 我的也和你一样故障  求图纸

网友:
有点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 代工的 请问楼主CPU供电IC故障解决了么 我的也和你一样故障  求图纸

解决了,联想E420上有这个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