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块修复部分32寸以下液晶电源

楼主(2012-05-09):
注意,以下改的方法本人已试过,绝对稳定,也教了部分人使用,反应非常不错。
如果发现有的机子改后空载时电压正常,带载时电压较低时,将可调电阻拆掉即可。

网友(点评):
tu图片呢

网友(点评):
修彩电的后遗症,提高一下技术,别遇到问题就找捷径,这样技术永远提不高。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看不到图啊。楼主。

网友:
我好像传不到图片,或因为图片太大。
不过图片已经传给 ptmanager网站事务客服 了,等她处理。

网友:
静静的等待

网友:
楼主换个模块收多少钱啊?模块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不是说适合于彩电的吗?液晶也可以?

网友:
我也是用这些模块来改的,挺稳定的,一般能用一年以上。

网友:
电源很难修吗,维修还是要追求细节,保持电路的整洁和原设计才为上策!

网友:
同意。尽量不换模块。求个安心。
不过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电源不是很难修,但因为有些时候没有对应的配件,用这种方法是非常不错的.且电路非常稳定,正常使用三五年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还没转正?

网友:
能修则修,不能修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