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槽有问题是否会引起cpu、北桥温度升高?

楼主(2012-05-09):
一块主板华硕M2A-MX

cpu是 amd5000+,开机进bios,在自检测试页面,cpu温度从50度一直升到60多度,cpu电压1.40v,其余电压显示都正常范围,cpu散热片发烫,北桥散热片烫手,南桥无散热片,摸芯片温度比北桥低。
内存插插槽1,不能进xp系统(貌似不认硬盘,bios里面能认),进pe系统不能认识硬盘,开机主板自检速度很慢。
内存插插槽2,能进到硬盘的boot选择画面,到读条的时候就蓝屏,开机主板自检速度比内存在插槽1的时候明显提升,但散热片温度还是高。
内存替换过,问题依旧
请问内存插槽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CPU电压过高了。把它降低一点。

网友:
以我个人的维修观点看,北桥坏了。或者细心看看内存槽有没有脚碰到一起,引起的短路,不过我觉得前者可能比较大。

网友:
ram短路按常理容易查出来啊

网友:
有时候归零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两根内存不兼容啊!

网友:
刷个新bios吧,或许可以搞定,以前碰过onda N61G也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