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不通电

楼主(2012-05-09):
今天拿到一台IBM的x60 故障是上电无待机,拆机出来。先量待机芯片是MAX1977,V+电压只有1.2V左右 这个问题奇怪了。回头过来看隔离电路,

VIN19 只有1.2V左右 。奇怪 搞不懂了。求指教。

网友:
你要先测试3V5V对敌阻值是不是正常,无待机你要看系统供电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哟西 看有没有短的

网友:
VIN是不是有短路   主供电被拉低了

网友:
先查VIN 对地阻值

网友:
R132是一个0的电阻, 本来就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