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20暗屏

楼主(2012-05-09):
如题DELL1420 暗屏,现在主供电19V有电压37脚BACKLITEON也有3.3,请问各位这个高压工作还要什么信号才可以工作?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

网友:
暗屏和这些信号有关系吗?外接显示正常不?暗屏看看是不是灯管坏或高压条坏。查查灯管和高压条。

网友:
3楼说得好,就查那些呀

网友:
灯管 ,高压,屏线

还有工作条件,开启信号之类

网友:
这种现象2个问题一个是灯管第2是高压条,换个屏试下还是黑屏就是高压条不是就是灯管了

网友:
屏线上的一根控制线不通所以出现暗屏现像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     高压板的调节信号短路 ,是主板EC有维短路  导致高压板不工作。 其他  供电和开起信号均正常

网友:
晕   查看一下高压需要的19到没到,然后量高压工作没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高压,灯管,和屏线,先换个屏试试啊,看看灯管亮不,

网友:
这问题应该很好修的啊   查高压和灯管啊

网友:
换屏,量电压,高压板,按照这个顺序修是比较快的。主板有问题,能很快测试出就修, 不行就直接飞线。

网友:
屏是好的 高压板是好的,19v也到高压上了 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嘿嘿   你不是说主板控制正常了么

网友:
先看外接正常吗,外接正常的话,换张好的屏试试,可以确定灯管或高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有问题吧

网友:
先找个烂屏前提灯管能亮的,接上高压条试试能否亮,不亮重点差高压条 和屏线

网友:
还有一个3V左右的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同意楼主     谢谢了 以后要努力学习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你先排除一下吧